[求助] 求助大佬,版图反向出来的反相器中这种小电阻有啥用

楼主(2025-05-14):
各位大佬,版图反向出来反相器上端并联6个小电阻,下端并联30个小电阻,感觉这么小的电阻也没啥用啊,而且画版图会带来很大的寄生,小弟不是很懂,求讲解

网友A:
减小高低电平切换时的电流?

网友B:
功率管画法,一个MOS finger对应一组电阻,汇聚到O点出去,O应该是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画法,一个MOS finger对应一组电阻,汇聚到O点出去,O应该是PAD?

o点不是PAD,就是逻辑电路内部的一个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高低电平切换时的电流?

电阻这么小,作用不大吧

网友:
你不用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