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仿真得出的输出为什么会是这样

楼主(2025-05-14):
各位大佬,最近因为比赛刚开始了解集成电路,为什么交流分析得出的输出会是这样的啊

网友A:
你是想要对数坐标图?右键x轴选log scal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对数坐标图?右键x轴选log scale就行了

我有疑问的是为什么交流分析的结果在0hz就开始减少而且斜率会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疑问的是为什么交流分析的结果再0hz就还是减少而且斜率会那么大。

看拉扎维频率响应那一章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疑问的是为什么交流分析的结果在0hz就开始减少而且斜率会那么大。

找本模拟集成电路的教材把频率响应的章节看一下吧,关于bode图的部分,信号幅值经过一个极点之后会以20dB/decade的速率下降。另外还是建议你用对数坐标看频率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模拟集成电路的教材把频率响应的章节看一下吧,关于bode图的部分,信号幅值经过一个极点之后会以20dB ...

感谢大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疑问的是为什么交流分析的结果在0hz就开始减少而且斜率会那么大。

仿真起始频率不能从0Hz开始,给1,1m,1n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