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代码在ASIC和FPGA上能综合吗?

楼主(2025-05-14):
我感觉它应该能综合出demux才对吧?但是又不确定。

如果能综合的话,会综合出什么?触发器在什么位置?
如果不能综合的话,为什么?

网友:
rst_n ==1'b0 时需要将所有的 buffer_data 都清除,而当 rst_n != 1'b0 时有些合成软件会要求 buffer_data[?] 的 index 不能是变数,所以可能需用 case 的方式列出.

网友:
可以综合

网友A: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16;i=i+1)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n)
    if(!rstn)
        data[i] <= 0;
    else if(sel==i)
        data[i] <= wdata;
endgenerate
会不会编译成这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

正确的写法

网友:
可以综合,出来的电路参考下面一个回答;就是有sel数量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的D端口有选择器这种(也可能会有插入门控时钟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