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共源共栅电流镜位置

楼主(2025-05-14):
为啥这里要2*Ib

确实有一边压摆受限只有一个Ib

网友A:
我不是很理解,如果把差分对上面的总电流2*IB,右边PMOS电流2*IB,下面NMOS电流镜3*IB,分别改成:2*I1,I2,I1+I2,分析差分对有一个关闭的时候,vout节点充电以及放电的最大电流好像都始终是2*I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理解,如果把差分对上面的总电流2*IB,右边PMOS电流2*IB,下面NMOS电流镜3*IB,分别改成:2*I1,I ...

vin+关闭vin-导通的时候,M2电流等于2IB,M11电流等于M17等于2IB,意味着M12电流也是2IB,也就是说M2的电流全部流进M12,那么M14源端电压会上升直至M14关闭,Vout节点被电流源M18充电,充电电流是2IB。vin-关闭vin+导通的时候,M11电流等于4IB,意味着M12电流也是4IB,,而M18所在支路电流只有2IB,那么vout节点会流进来2IB,也就是放电电流是2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210&page=1#pid11453254

嗯,确实上面如果只有一个IB的话,有一边压摆会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关闭vin-导通的时候,M2电流等于2IB,M11电流等于M17等于2IB,意味着M12电流也是2IB,也就是说M2的电 ...

懂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