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奖励一万信元

楼主(2025-05-14):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这篇

怎么从理论推导上得到这个VAF  equalizes Vosc积分等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完整传递函数写出来,能说服我就把一万信元给你。

倒不是为了信元,只是想实践下时变系统的线性化问题

Relaxation-OSC-VAF-14MHz | Analog-IC知识库,见 linerazation analysis 章节,其他还没写完

楼主:
运放的带宽是非常小的,前面的VOSC是10几MHz的信号,肯定不是积分器的原理。

网友B:
这个等式不就是说明Vosc的电压在一个周期内平均为VREF,这就是运放反馈的作用啊

网友:
3楼说的对。稍微补充一些:
此处的T是乒乓结构半边产生类三角波的的时间,即osc的周期的一半。
然后整个系统是反馈系统。半边类三角波的平均值被箍位在VREF,以此来抑制比较器delay的影响。
VAF结构基本可以忽略比较器delay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等式不就是说明Vosc的电压在一个周期内平均为VREF,这就是运放反馈的作用啊 ...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等式,不是想问这个等式的作用,这个等式是根据什么数学原理推导出来的?虽然直观感觉就是这样的。

网友:
额 你自己怎么计算一个正弦波的平均值,不就是Vrms*T=AREA,AREA就是波形的面积,由于波形是不规则,所以用很小的时间dt然后乘以vosc,将整个T的时间内相加(即积分)得到,这就是原理啊,再想要进一步证明就得证明积分是怎么来的了

网友A:
- 负反馈虚短,两个输入会“相等”,s域的相等
- Integrator是1M/1pF,3dB 159k, 大约1/100的14M方波(谐波13579)fundmental,所以只剩DC了
- 傅里叶级数求DC就是等式左边

以上过程,显然你可以求出完整传函,得到 严格的结果,只是做模拟,可能还是直观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负反馈虚短,两个输入会“相等”,s域的相等
- Integrator是1M/1pF,3dB 159k, 大约1/100的14M方波(谐波 ...

把完整传递函数写出来,能说服我就把一万信元给你。

网友:
把C1忽略,将放大器当成比较器。
Vosc是一个锯齿波。
刚开始时,Vosc为0,经过时间T,Vosc上升到Vref,经过比较后将Vosc切换为处于0V状态的Vosc1或Vosc2。
采用双边的好处是避开Vosc放电所需的时间。

这个积分式子就是Vosc的均值,均值显然为0.5Vref而不是Vref。当然文章我没看,符号可能另有指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为了信元,只是想实践下时变系统的线性化问题

Relaxation-OSC-VAF-14MHz | Analog-IC知识库,见 l ...

网页是你编辑的吗?那确实做的很认真了。

我刚开始有个非常大的疑惑就是这个所谓的VAF环路中OPA到地要做多大的带宽?
如果你看从Vosc到OPA负端输入的传递函数,可以发现他是单极点函数,这个极点非常接近原点,接近的程度由OPA的增益决定,也就是说在接近DC的情况下电阻左边振荡的波形到了电阻右边就只剩下了直流量,对于OPA来说,他在振荡信号的基频(14MHz)上完全没有增益,OPA只需要作用信号的直流分量就可以,这说明OPA完全可以不用考虑频率响应,那么功耗可以非常小。OPA的带宽应该只对最后的PN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页是你编辑的吗?那确实做的很认真了。

我刚开始有个非常大的疑惑就是这个所谓的VAF环路中OPA到地要做 ...

哈哈谢老板,还是有愧,毕竟半直观半公式,不算太严格

是的,OPA带宽不需要很高;这个积分器,虽然论文没提,可能应该有个复位操作,依靠OPA的UnitGainLoop,先把积分电容充起来,不然起振/稳定时间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