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虚拟机中解压的pll_verification_workshop导入到virtuoso中

楼主(2025-05-14):
如何将虚拟机中解压的pll_verification_workshop导入到virtuoso中

网友:
这将是一个繁琐的调试过程,里面有一个文档描述需要怎么做,但是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过,如果开始做起来了就应该容易了,一定要勇于去尝试,各种尝试!

网友A:
pll_verification_workshop解压之后的文件夹是对应的电路的库,你直接添加进你的library里的path就可以了,和你正常添加库的操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_verification_workshop解压之后的文件夹是对应的电路的库,你直接添加进你的library里的path就可以了, ...

试了一下好像不行,说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_verification_workshop解压之后的文件夹是对应的电路的库,你直接添加进你的library里的path就可以了, ...

找不到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文件

用CIW-Tools-Library Manager来添加电路的库的路径呀,有没有电路库你直接打开那个电路文件夹看一下就OK了。知乎有讲PLL的这个包的学习的,你搜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