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原理

楼主(2025-05-14):
请问该带隙基准电路最右边的部分,M13、M14、R7、R8、C4起到什么作用?猜测是启动电路,但是没有想明白原理,请各位前辈指点
以及PSRR增强电路中R6和C3的作用是什么?

带隙基准电路原理图

带隙基准电路原理图

网友:
是启动,你就考虑上面电流源gate是vdd时候怎么让他低下来就是启动原理了。R6让电流变成了vo2/R6,减少上面电源对M11的影响,C3是补偿吧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启动电路。上电时R7上边电压为0,让M14导通,从而M11导通,对带隙核心及运放进行充电。当带隙和运放正常启动后M10会拉低M11的栅极电压,从而M13和R7进行分压让M14关断。如有不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