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B为什么不显示接线?T、B2需要接线吗?

楼主(2025-05-14):
本人小白,使用n18_dnw_4t_ckt与p18_dnw_4t_ckt做放大器,画版图时发现两个问题:

1、本人在modify中调出衬底B后nmos版图显示B不与其他地方接线,但是Pmos又显示了需要接线,这是为什么?
2、B2与T应该是GuardRing吧,但是也没有显示怎么接线,还需要接线吗?如果需要怎么接

Nmos的B未显示需要与哪里接线

Nmos的B未显示需要与哪里接线

Pmos显示B需要接线

Pmos显示B需要接线

网友:
你调出器件的时候他没开这个端口,你手动打开他XL识别不到新开的端口,想要调出来器件就存在有连接关系的端口需要在电路里先把器件参数提前设置好,实际上你不设置直接按照你的原理图接线也行

网友:
routing不是靠显示哪接哪的,电路怎么样,版图就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