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用pin做输入,直流仿真的电压值怎么设置?

楼主(2025-05-14):
本人小白,在做课设。课程要求用PIN来当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偏置电压、GND做这个版图。
但是做直流仿真的时候在ADE L中“Variables - Copy from cellview”读取不到输入的电压值Bias;Choosing Analyses中的Sweep Variable - Variable Name直接输入"Bias"也会报错"String does not represent a design variable"。
请问该如何设置这个输入电压呢来做直流仿真呢?后续查看输入-输出曲线的时候也需要选择电压,这一步又应该怎么操作?

原理图

原理图

报错

报错

网友A:
在adeL 的set up-> stimuli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eL 的set up-> stimuli里面设置

谢谢大佬!DC仿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