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auru$2024.09安装过程记录

楼主(2025-05-14):
      之前用的tcad是虚拟机开盒即用的,用了半年之后越发困惑,感觉像个盲盒一样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于是决定自己捣鼓一遍安装,自己手把手搭出来的环境用起来会舒服一点,我安装过程中也看了很多帖子和资料,我想肯定会有人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同时我也有一些问题没解决,所以发这个贴记录一下,我自己刚接触,很多都不懂,希望路过的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指点一下!
********************************1.安装前置准备********************************
1.$entauru$安装包:用的2024.09版,总共5个文件(①common.spf;②linux64.spf.part00;③linux64.spf.part01;④linux64.spf.part02;⑤linux64.spf.part03)
2.scl安装包:用的2025.03版,总共2个文件(①common.spf;②linux64.spf)
3.$家install安装器:用的5.8

4.linux系统:我选的是CentOS stream 10 ,我看到很多帖子都用7或者8,有成功的,9和10的我没看到有成功的帖子,也有ubuntu的,我不知道系统有什么影响,但我想试试,从我目前的尝试来看,最新的系统比较麻烦的是一些依赖包的安装,这个后面再详细说明

5.license破解工具:
            ①license生成:用的是scl_keygen_2030那个压缩包
            ②1patch文件
            ③crack文件:用的$ynop$y$Mono$layer

********************************2.安装过程记录********************************
1.linux系统的安装
      系统的安装并不难,这个网上也有很多教程,所以就简单略过。虚拟机和双系统我都尝试了,双系统比虚拟机要流畅一点,但是频繁重启电脑很麻烦,不推荐。虚拟机空间充足的情况下也没有那么卡顿,但是在安装tcad的过程中发现虚拟机有一些文件是没有权限需要打开,而双系统没有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安装系统时操作的问题。这里主要讲虚拟机的配置
           ①镜像文件下载:直接到官网下载的镜像文件,如果装双系统就得把镜像文件烧录到U盘,虚拟机就直接下载好放到一个文件夹就可以
           ②磁盘分配:VMwave我给到140G,一开始给到80G,但是分配到/home和/usr的空间没多少,后面用安装器安装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之后再讲。

2.磁盘挂载
        安装好的CentOS系统没办法读取外部U盘(双系统则没办法读取Windows系统的磁盘和U盘),是因为系统缺少一个ntfs-3g包,无法挂载磁盘,这个包没办法通过yum和dnf直接安装,要么换源,要么从网上找到包的文件下载后安装,我是求助GPT,它给我提供抓包的方法解决的。有了这个包后磁盘才能挂载。

3.安装器install
       安装器我看到的帖子都建议尽量用最新的,我用的5.8,在我第一个帖子有分享,这里只需要运行两行代码:
        sudo ./synopsysinstall_v5.8.run
        ./setup.sh
这里我遇到两个问题:①权限问题,需要赋予安装器所在文件夹,以及.run文件的读写权限;②依赖包问题,提示缺少libXss.so.1,这个很经典,不过同样10的系统没办法直接用yum和dnf下载,解决方法参考磁盘挂载。

4.新建synopsys文件夹
        我是在/usr下新建的文件夹,同时赋予文件夹权限(某宝买的开盒即用的虚拟机是安装在/opt文件夹下的)。

5.安装scl和$entauru$
       能正常打开安装器的图形界面后,scl和$entauru$的安装就很简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scl和$entauru$所在的目录下需要留够充足的空间,因为安装器里面有一步,在检测到$entauru$的3个.part文件后,软件需要将它们合并为一个.spf文件后才会再进行下一步解压(而且虚拟机合并.part文件的过程比较慢,需要耐心等待,双系统不会),总之要在安装包的路径下留足空间(至少10G),安装成功后可以在synopsys文件夹下看到多出来的scl和sentaurus文件夹,这两个文件夹就是软件存放的位置。

6.进行1patch
        安装完成后需要对scl和sentaurus进行“1patch”操作,1patch的文件可以看其它帖子分享的,执行方法如下:
        ①在1patch的文件夹下打开终端;
        ②执行代码|  ./1patch -ecc /[软件安装路径]  |,
           根据我的安装路径,我执行的是|  ./1patch -ecc /usr/synopsys/scl/2025.03  | 和
                                                        |  ./1patch -ecc /usr/synopsys/sentaurus/w-2024.09  |
         (如果没有权限也需要赋予1patch权限)

7.对软件进行“Crack”
        在完成1patch后,还要对软件进行Crack,用的$ynop$y$Mono$layer,我参考的是站内帖子的方法:
        Synopsys 家产品详细Crack教程和踩过的坑

********************************3.配置环境变量********************************
1.设置开机自启动license服务
       系统关机之后,license服务也会停止,再开机使用需要重新启动服务,比较麻烦,可以设置开机自启动license服务。方法如下:
        ①在/etc/目录下找到rc.local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在末尾加入一行命令:
            /usr/synopsys/scl/2025.03/linux64/bin/lmgrd -c /usr/synopsys/scl/2025.03/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usr/synopsys/scl/2025.03/admin/license/license.log
           这里第一个路径就是你scl里面lmgrd的位置,第二个路径就是你存放license文件的位置,第三个是生成启动license的log记录文件,存放在一个路径下。

2.软件环境变量配置
      软件的环境变量我的理解是软件的索引,配置好环境变量后系统才能拿着这个索引找到你安装的软件,一般你安装了多少个软件就配置多少个环境变量,没有安装的软件给它配置环境变量不起作用。环境变量的配置参考知乎懒小木大佬的sentaurus2018安装教程,我这里只安装了scl和sentaurus,所以我的环境变量配置如下:

       export TcadPATH=/usr/synopsys/sentaurus/w-2024.09
       export SclPATH=/usr/synopsys/scl/2025.03
       export LicPATH=/usr/synopsys/scl/2025.03/admin/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SclPATH/linux64/bin: $PATH
       export PATH=$TcadPATH/bin: $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LicPATH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LicPATH
       export STDB=$HOME/STDB

3.创建STDB文件夹
   这里的STDB文件也出现了问题,如果后面你打开swb总是提示你选择STDB目录的话,应该是你STDB文件夹创建的位置和你环境变量设置的位置不一致,需要重新创建,同时赋予文件夹权限。

********************************4.配置license服务********************************
1.破解文件的修改
       我用的scl_keygen_2030,在生成license之前需要修改里面的.src文件的一些信息。.src文件里面的起始时间2004改成2018,我改成2022好像也没有问题,还有版本时间也要改成自己安装的版本,我拿到的.src文件里面的版本是2019,我改成了2024,这个也卡了一段时间。

2.生成license
       点开软件生成license,填入你的hostname和hostid,这两个信息需要提前在linux系统里面获取。有一点要注意,新安装的系统hostname一般都是localhost.localdomain,建议修改,修改方法可以百度或者问ai。

3.对生成的license文件进行修改
       点击生成后,在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份synopsys.dat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编辑:
        ①原本第七行末尾加上: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②第三行加入“USE_SERVER”;
        ③“ )  } ” 全部替换为: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
        ④在第二行的snpslmd后面,加上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你安装的scl里面snpslmd的所在位置,我的路径是:/usr/synopsys/scl/2025.03/linux64/bin/snpslmd

      当然,在拿到的scl_keygen_2030文件夹里,有一个文件fix.bat,这应该是个脚本文件,执行这个也行,但是我试过不起作用,所以还是手动修改。
      修改完成后,synopsys.dat文件名改为license.dat

4.将license文件放入scl里面
       将修改好的license文件放入scl对应的目录下,位置为:scl/2025.03/admin/license/

5.启动license服务
       ①在终端输入:lmgrd -c [你放置license文件的路径],启动license
       ②如果license没配置成功需要修改,可以lmdown一下,再启动。
       ③如果再启动时遇到端口TCP被占用的提示,可以等待一段时间,或强行终止端口,方法可以百度或问AI。

********************************5.软件安装成功********************************
前面步骤做完后,到这里软件就安装成功了,在终端输入swb就能正确打开,sde和svisual也能正确打开,svisual可能会缺少依赖库,缺的库安装上就没问题。

********************************6.目前的问题********************************
      上面是我安装sentaurus2024.09所有的过程和遇到的问题,说是安装成功其实也没有,因为虽然swb能正常打开,但是一些菜单栏的按键无法操作,点击后无响应,copy过来的例子无法run,新建工程一直在转圈。我到这里就没辙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各位路过的佬指点一下

      另外,装完2024.09版后,我原先另一个虚拟机开盒即用的sentaurus2022版tcad用不了了,很诡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7.后记********************************
有佬在评论区说eetop上有分享patched好的文件,我下载好了那37个压缩包,解压后放到虚拟机里替换了软件里原来的文件,还是不起作用,望指点

(后续有空再配点图)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能继续完善

网友A:
坛子里有patch,可以不用lic,启动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patch,可以不用lic,启动飞快。

可以详细说说或者指路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B:
crack是用来干嘛呀,sentaurus和scl都要crac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ack是用来干嘛呀,sentaurus和scl都要crack吗?

我个人理解crack是为了破解S家软件和scl里面的license关系,按照公众号的操作sentaurus和scl都要crack

网友(2025-06-28):
感谢分享安装过程

网友:
感谢分享安装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patch,可以不用lic,启动飞快。

大佬是哪个帖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