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版图后的时序报告该怎么看???

楼主(2025-05-15):
------------------------------------------------------------
          timeDesign Summary
------------------------------------------------------------

+--------------------+---------+---------+---------+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default |
+--------------------+---------+---------+---------+
|           WNS (ns):| -1.293  |  0.997  | -1.293  |
|           TNS (ns):| -79.265 |  0.000  | -79.265 |
|    Violating Paths:|   64    |    0    |   64    |
|          All Paths:|  9189   |  9117   |  2823   |
+--------------------+---------+---------+---------+

+----------------+-------------------------------+------------------+
|                |              Real             |       Total      |
|    DRVs        +------------------+------------+------------------|
|                |  Nr nets(terms)  | Worst Vio  |  Nr nets(terms)  |
+----------------+------------------+------------+------------------+
|   max_cap      |      0 (0)       |   0.000    |      0 (0)       |
|   max_tran     |     65 (86)      |   -0.576   |    80 (1477)     |
|   max_fanout   |    832 (832)     |    -67     |    886 (886)     |
|   max_length   |      0 (0)       |     0      |      0 (0)       |
+----------------+------------------+------------+------------------+

Density: 39.492%
       (100.000% with Fillers)
Total number of glitch violations: 0
------------------------------------------------------------
就比如这个是signoff之后的一个setup报告,有问题吗?是看reg2reg的违例还是说看all的违例?就是这里面的all的路径有64个违例需不需要管?

网友:
emmm,你这里r2r是没问题的,但是除了r2r之外有违例啊,这报告意思是最差的路径有1.293ns的violation,那你需要去看具体path的report,看下这个1.293 violation的path是不是在你这个block signoff时不需要看的path。下面的tran和fanout也都有violation,还是得看一下具体的path

网友A:
借楼追问一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Nr nets(ter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追问一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Nr nets(terms)

就是有violation的net或term的数量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violation的net或term的数量呀

抱歉,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想知道term是指代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有描述清楚,我想知道term是指代啥?

按我个人理解来说,你可以简单把他想象成cell的pin。拿transition为例,比如一个cell A驱动另一个非常远的cell B,那么A的output pin和B的input pin,以及这两个pin之间的net都会报transition violation,反映到report中这就是两个terms和一个net。

(上面这些没人教过我,纯粹是我个人理解,如果有错误还请指正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个人理解来说,你可以简单把他想象成cell的pin。拿transition为例,比如一个cell A驱动另一个非常远 ...

谢谢您,您说的是对的
参考帖子:

Timing report解读——terms_nr net (terms)-CSDN博客

Innovus UG中的内容如下:

The highlighted feedthrough path consists of the nets, the terms that the nets connect to, and the instances that contain those te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