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候衬底接触要不要显示出来

楼主(2025-05-15):
如图,刚开始接触画版图,用的smic18ee工艺,调用器件出来后每个器件都是带着body端的,看到网上很多教程都没有body端,请问带着body端画好还是不带?带着的话需要多考虑什么?

网友:
两种你都可以试试啊

网友A:
把自带的去掉,自己灵活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带的去掉,自己灵活添加

好的,谢谢,最后自己打上一个总的衬底接触就行了是吗

网友:
一般是把这个去掉 最后在同电位的管子加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最后自己打上一个总的衬底接触就行了是吗

对的,逻辑电路管子一般就放一排,模拟管子就放一圈围起来

网友:
不带,浪费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