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补偿原理求助

楼主(2025-05-15):
一篇很经典的论文,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求助

阅读论文原文,我是这么理解他的频率补偿的:空载时输出节点为主极点,满载时p1为主极点,二者在负载电流增大时发生交错,p3一直在最外面

但P1 P2发生交错的时候,不是一定会出现GBW内两个极点导致不稳定的情况吗?求指导!!!感谢!

网友:
可能是靠负载电容的ESR造成的零点,来抵消P1和P2接近的一个极点吧。

网友A:
满载时p1为主极点?那只是数值上的近似。这些公式可以自己仔细推推,
其实主极点表达式一直都是Roeq*CL+gmp*Roeq*ro1*Cc。 空载时前一项占主,满载时后一项占主,仅此而已,不要被“主极点在哪”这种产物给误导了。

分析时先从满载开始,随着负载电流的降低,画出次级点和主极点的变化曲线,就可以评估相位裕度最差时是多少电流了。

网友B:
里面不是有个Cc吗,可以用来进一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载时p1为主极点?那只是数值上的近似。这些公式可以自己仔细推推,
其实主极点表达式一直都是Roeq*CL+gmp ...

大佬,我想求教一下,我接触的电路还是很基础。第一是传输函数中的极点不是应该对应电路中的节点吗?我一直还是在纠结是哪个节点对应的极点是主极点。第二是论文中给的这个公式,我自己尽力没推导出来。还想请大佬赐教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是有个Cc吗,可以用来进一步补偿

就是这个Cc让我觉得奇怪。Cc按理说是在电流大的时候构成弥勒补偿(负载电流大时方有较大的gmp,可构成弥勒补偿),那就说明了负载大时会让第一级输出做主极点?所以空载时是输出极点为主极点,满载为第一级输出主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求教一下,我接触的电路还是很基础。第一是传输函数中的极点不是应该对应电路中的节点吗?我一 ...

不对应,只有特殊性情况下数值近似为节点的RC。

网友B:
Cc不是米勒补偿 是cascade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不是米勒补偿 是cascade补偿

它cascode补偿也是为了让第一级输出的电容增大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cascode补偿也是为了让第一级输出的电容增大呀

你还是仔细看看cascode补偿的原理吧,你这里说的第一级是哪里?cascode接的是哪里?不一样的
cascode补偿 会产生一个零点来补偿并提高带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仔细看看cascode补偿的原理吧,你这里说的第一级是哪里?cascode接的是哪里?不一样的
cascode补偿 ...

我对cascode补偿的理解是他在弥勒补偿的基础上,阻断了前馈通路,将原本在右半平面的零点推至左半平面?但对极点的影响上,还是把p1的负载电容变大,让p1的极点向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cascode补偿的理解是他在弥勒补偿的基础上,阻断了前馈通路,将原本在右半平面的零点推至左半平面? ...

是的啊,不过你放在mos管的源端,这里的阻抗很低,并不会产生新的极点了,Cc不是没有接在p1处吗
我们讨论偏了,你这里虽然有3个极点,但是Cc会有一个零点啊,其实相当于就两个极点,只要保证一个在GBW外或者附近就可以了吧,所以稳定性是不会有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不过你放在mos管的源端,这里的阻抗很低,并不会产生新的极点了,Cc不是没有接在p1处吗
我们讨论 ...

是这样大佬,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哈,不对您指教。第一是cascode补偿上的,一般应该都是放在mos管源端的,但补偿的地方是mos管的栅端,也就是p1。原理是从输出向p1节点看的反馈通路是低阻,而从p1节点向输出看的前馈通路是高阻,起到了阻断前馈通路的作用。所以Cc应该就是用来补偿p1的?第二是关于您说的零点补偿掉一个极点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在这个思路看,这个cascode补偿就是为了引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来做频率补偿吗?

其实我的问题还是在cascode上,总感觉cascode会把p1往里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大佬,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哈,不对您指教。第一是cascode补偿上的,一般应该都是放在mos管源端的,但 ...

这个我也很久不做了,p1处极点会不会往前推,不太记得了,你看看论文吧

不过确实是靠零点来补偿的,没有这个零点,就像你说的3极点 很难稳定

网友:
未补偿前第一级或第二级谁是主极点,补偿后虽然极点分裂,但主次极点位置还是不变的,两个极点一个零点系统就能稳定

网友(2025-10-22):
这个问题楼主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