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_tool_home/tools.lnx86/bin和$eda_tool_home/bin区别

楼主(2025-05-15):
请教下坛友,$eda_tool_home/tools.lnx86/bin和$eda_tool_home/bin下的可执行文件有什么区别?
设置环境变量时,应该优先设置哪个path?

谢谢。

网友:
我不知道您具体指的是哪个工具,但我觉得一个是用于 x86 位的(.x86 指示),另一个是用于 x64 位的(没有 x64 指示)。有时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符号,但我认为您应该考虑将两者都放在路径中,并且不需要任何特定的顺序。我个人更喜欢这样做:
.bashrc / .bash_profile

  1. export HOME_EDA_TOOL_x86=$eda_tool_home/tools.lnx86
  2. PATH=${HOME_EDA_TOOL_x86}/bin:${PATH}

  3. export HOME_EDA_TOOL_x64=$eda_tool_home
  4. PATH=${HOME_EDA_TOOL_x64}/bin:${PATH}

网友:
bin里面的都只是脚本而已,通过判断平台,选到tools/bin下面的真正的可执行文件
通常还要带上一些环境变量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