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AR ADC需要的CDAC电容阵列位数

楼主(2025-05-15):
对于一个三位的SAR ADC,我看论文都是需要一个三位的CDAC阵列,但实际上最后一位比较结束后是不需要对CDAC进行切换的,那么对于CDAC来说,只有四种状态,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两位的CDAC。

网友A:
取决于你是上级板采样还是下极板采样,
上可省“猜”1,2位即可
下需要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是上级板采样还是下极板采样,
上可省“猜”1,2位即可
下需要3位。 ...

“猜”1是单端才有的操作吧,如果是全差分,直接是采样之后p、n两端之间直接比较,这种情况呢

我的理解是,采样后直接有一次比较,然后置位-比较-置位-比较,总共只需要两次置位,是不是只需要一个两位的C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