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 Compiler如何处理不同高度cell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5-05-15):
最近学ICC PR,在做congestion估算时遇到因为存在多倍高度的standard cell而报错,

有几个问题:

        1. 我在create_floorplan时并没有选项可以创建多倍高度的row。可以创建吗?

        2.我preroute_standard_cells后,follow pin是不会穿过多倍高度的cell的,
           那么我后期place_opt阶段,这些cell怎么处理follow pin的问题?
           例如,cell动位置时会打断其他区域的follow pin吗?那之前的位置被一倍高的cell占用后,该区域没有follow pin应该怎么办?

其他问题暂时没遇到,想知道IC Compiler如何处理这些不同高度cell的相关问题?

网友A:
1.多倍高度的cell在有些库是存在的,cell是lef库定义的。pr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操作,multi-height cell和normal-height都是放在row里,只是multi-height占了多倍height,你place完自己选中move一下就知道了。
2.preroute的时候都没place,cell都不在core里,有什么穿不穿过的呢?preroute如果有区域没打上那一定是你设定了blockage或者power挡住了。route前都没有绕线,multi-height在route的时候中间那条power会自己跳过,连到cell boundry上的power。
你的问题和multi-height cell没有关系,肯定是其他设置错误导致preroute不对。不想用multi-height可以把这些cell在place前set_dont_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多倍高度的cell在有些库是存在的,cell是lef库定义的。pr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操作,multi-height cell和no ...

感谢,我后来看了下,确实如你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