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FX跑AMS报错求助

楼主(2025-05-15):
各位大佬,我在用Spectre FX跑AMS的时候遇到下面的错误,实在是搜不到原因,请求各位帮忙。用APS是可以运行的,想着用Spectre FX加快一点速度。

网友A:
re-save current ade state with new name , then load the new ade state to run simulation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ave current ade state with new name , then load the new ade state to run simulation again

哇!可以了!赛博神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