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_DS安装报错Your installation could be misconfigured or corrupted.

楼主(2025-05-15):
我从EETOP上下载的安装包,路径是[Windows/Linux]ARM Development Studio 2024.0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里面楼主提供了2021到2024的安装包。
我的安装步骤是;
(1)root权限运行./armds-2021.1.sh
(2)把ARM-DS_2021.1_Linux_PatchFiles都复制到安装路径下
(3)在 ~/.bashrc下设置ARMLMD_LICENSE_FILE

上面都操作完成之后,我去/opt/arm/developmentstudio-2021.1/sw/ARMCompiler6.16/bin,下执行./armclang -help,检查安装和破解是否成功结果如下:

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是因为license要和mac一致吗??该怎么解决,谢谢帮忙解答

网友A:
设置ARM_PRODUCT_DEF,但是建议打开DS去测试

网友B:
set product_path to sw/mappings, set product_def to $product_path/gold.elmap, set variant to gold, run suite_exec -t "Arm Compiler for Embedded 6" tcsh to load armcla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product_path to sw/mappings, set product_def to $product_path/gold.elmap, set variant to gold, r ...

现在报错:Failed to check out a license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大神,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ARM_PRODUCT_DEF,但是建议打开DS去测试

参考3楼的方式,进行了设置,但是现在报错:Failed to check out a license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大神,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感谢,2楼,3楼。就按照3楼的方法设置就行。后来有问题,是我安装包license不对,换成2021.1的就行了。完美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2楼,3楼。就按照3楼的方法设置就行。后来有问题,是我安装包license不对,换成2021.1的就行了。完美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否分享一下是如何参考3楼进行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否分享一下是如何参考3楼进行设置的呢?

在~/.bashrc中设置:
export  product_path=/安装路径/sw/mappings
export product_def= $product_path/gold.elmap

export ARM_TOOL_VARIANT=gold
export ARM_BIN=/opt/arm/developmentstudio-2021.1/sw/ARMCompiler6.16/bin
export PATH=$ARM_BIN : $PATH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ashrc中设置:
export  product_path=/安装路径/sw/mappings
export product_def= $product_path/go ...

非常感谢哈,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2025-08-01):
安装包里没找到armlmd许可证,license启动不了,

能分享一下armlm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