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报错

楼主(2025-05-15):
求助求助,在做后仿提取寄生参数,做PEX的时候,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报错,显示superfluous or invalid input object PEXRUN,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谢谢谢谢 ,使用的工艺库是smic18ee

网友A:
check runset/rule file

A superfluous or invalid input object for a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or operation was encountered.
The erroneous input object appears in the error 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runset/rule file

您好,可以麻烦您更具体的说明一下该怎么做吗,本人刚开始接触,对操作不是很熟悉,非常感谢。

楼主:
求助, 现在我的PEX变成了这种情况,显示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懂得可以教教孩子,求求了,非常感谢。使用的PDK是smic18ee,而且我也按照网上说的在PEX options那里include 了PDK带的文件,是因为我include的文件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 现在我的PEX变成了这种情况,显示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这是什 ...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少INCLUDE文件。
一般寄生电阻、寄生电容的RULE单独提供,在LVS的文件中通过INCLUDE语句包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