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C 问题

楼主(2025-05-15):
各位大佬,麻烦解惑呢?
1  在perc检查的时候,比如perc::check_device 功能定义 device type时,为何MN是nmos MP是pmos呢?这一点我没有在cdl 网表内看到直接的定义,perc在识别的时候是以什么标准来做mos管类型的区分的呢?
2  为何有些pcell的定义 是以$[xxx] 的形式存在,这个这个器件的准确名称应该如何找到呢?

网友A:
这是svrf验证语法规定好了的,type类型去参考svrf语法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vrf验证语法规定好了的,type类型去参考svrf语法的pdf

哦哦,感谢大佬,刚才看了一个最新的svrf rule里面的确有关于M系列的详细介绍,但之前一直看的19版本的perc的manual。

但有就是问题2 ,大佬知道是怎么相关机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感谢大佬,刚才看了一个最新的svrf rule里面的确有关于M系列的详细介绍,但之前一直看的19版本的pe ...

不知道想问什么,你问题2的instance name是器件本身就有的,不管是版图还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想问什么,你问题2的instance name是器件本身就有的,不管是版图还是电路
...

类似图中所示 $[RNPPO_LP] ,描述的为一个电阻的名称。

例如我在perc运行时,需要使用perc::create_net_path  将这个电阻p n指定为一根net时,subtype处我应该填哪个名字指定这个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图中所示 $[RNPPO_LP] ,描述的为一个电阻的名称。

你这个是带寄生的网表吧,device name就是RNPP0_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带寄生的网表吧,device name就是RNPP0_LP

不是带寄生的网表呢,就是版图反提的sp网表。

谢谢老哥解惑。

网友(2025-09-10):
引用 楼主:
类似图中所示 $[RNPPO_LP] ,描述的为一个电阻的名称。

subtype为RNPPO_LP,type为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