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hspice有电脑配置推荐吗

楼主(2025-05-15):
RT 一直用自己电脑跑实在是太慢了请问一下大家如果换电脑会有所提升吗,现在用的16线程的i5,多线程加速后还是很慢,动不动三四个小时
想请问一下大家如果想配一个的话有什么配置推荐吗,预算应该不会太高

网友A:
1. cpu clock  > 5ghz

2. cpu use I9 .. not I5

or amd cpu

3. linux os , not win

CPU specFP ..
Spice 看 浮点  FPU ..

https://bbs.eetop.cn/thread-3207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pu clock  > 5ghz

2. cpu use I9 .. not I5

感谢回复,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