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变量位宽转换/数据气泡清除

楼主(2025-05-15):
在数字设计有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实现多个通道的数据(位宽不一致且很大)转固定值位宽输出,可以理解成有多个通道数据输入,输出只有一个通道,内部通过仲裁器控制发送哪几个通道的数据,再将仲裁出的数据写入移位寄存器按固定位宽输出,目的是将这几个通道的数据拼接在一起再做位宽转换,以减少数据间的气泡,目前采用移位寄存器实现,但是由于位宽太大(150Bytes-300Bytes),综合太复杂会卡死,时序估计也收不住,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多个通道的数据位宽转换时不做拼接,气泡太多,效率会极低。

网友:
每个通道的输出数据应该是固定的,可不可以每个通道先转固定位宽,每个通道需要单独的拼接逻辑,最后在仲裁输出给后面。实现转固定位宽可以直接存然后拆就好了,存几个周期看数据长度的关系吧,移位寄存器效率太慢了吧

楼主:
不能先将每个通道转换为固定位宽,没有意义,优化了写法,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先将每个通道转换为固定位宽,没有意义,优化了写法,已经解决问题了。 ...

能说一下如何解决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