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负压问题

楼主(2025-05-15):
请教各位前辈,在BCD工艺中,总是会听说N型弱节点要远离负压,否则会被抽、抽负,这个抽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理解中,负压N埋层、PSUB、N型弱节点分别组成三极管的发射极、基极、集电极,发射结正偏,集电极反偏,处于放大状态,电流从N型弱节点流向负压。可是当N型弱节点被抽到无法正偏时,比如小于0.7V,已经不处于放大状态,怎么被抽负呢?处理这类负压的措施是什么?

网友A:
driver chip ??
你先确定 bcd 有没 iso bjt ..有些有 iso nmos , iso_pmos .
bandgap  bjt 没  iso ..bandgap 没法bjt 去做 .
Zener 也须小心, 很多 zener 第三端 只能 psub , 如果 psub =sutrate 且负压  在打负压过程中 电位”floating”    latch Up .  psub 负压如有 ripple noise 那很致命的

1. psub = negative voltage负压

use iso device

psub = neg voltage
iso_nmos ,  dnw => avdd

should be careful "Latch Up"  , initial step , psub ,maybe =0v

2. psub =0v

  internal HVPW => negative voltage

  dnw /HVNW => a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ver chip ??
你先确定 bcd 有没 iso bjt ..有些有 iso nmos , iso_pmos .但 bandgap  bjt 没  iso .. ...

谢谢peterlin的回复,确实是driver chip,这个工艺有iso bjt的。请问NBL埋层负压是怎么影响其他N型结点呢?我知道的结论是N型结点会被抽负,成为一个新的负压。

网友:
有很多 FAB 一听 pmic 要用 bcd ,psub   压就说 不能 , 但 pmic driver ic 其实还是可做到
buckBoost => negative pwm  VN
boost => VP
pos_LDO => vpos
neg_LDO => vneg
pos_pump => VGH
neg_pump => VGL
VCOM => vcom  0~ -5v
temp_adc
DAC
..
负压要先去看 device cross-section . LV , MV , LDMOS 全都要小心去看 ..spice model base on psub=0 , 实际chip  负压根 model ???

Lcd drviver ic 多数 hv thick oxide . 因为 hv 20v vgs 会比  vgs=5v 好多 .   lcd driver 电流也还好 , 内部 dickson pump 电流不大 只是电压高些 . 但是 现在 很多 pmic 是整合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