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摆率仿真问题

楼主(2025-05-15):
做全差分运放仿真时,作摆率仿真

做全差分运放仿真时,作摆率仿真

做全差分运放仿真时,作摆率仿真,但不知道这种一直往下降是啥原因

网友:
对着操作手册一点一点进行练手摸索,或者对着网友教程进行一步一步仿真操作,遇到错误,就百度问寻找答案,一般的话只有有点基本数理常识都可以仿真出结果来,关键在于坚持下来,能有5,6年的坚持持续练手机会,说明你的基本功扎实了,可以授课了,或者想进一步学习一点芯片设计技术+你的基本功,就可以流片去了,这样也就修炼成了最高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