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cadance ADE中,某些output为什么不在仿真后显示

楼主(2025-05-15):
本人小白。如图,我用Calculate设置了GBW,DC GAIN等输出量,但是输出的依旧只有PM和GM,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呢?
求大佬解答

网友:
cross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为什么是字符串类型的"0"?

网友:
Output表达式里的参数是否都保存了,还有就是你的表达式是否正确,再或者重启virtuoso试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表达式错误,所以没有输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