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_supply2024安装以及原因

楼主(2025-05-15):
安装verdi和verdi_supply的正确步骤:
1,先安装synopsys的container(verdi_supply要求这个,经大佬提醒,有vcs的不需要安装supply,所以可以忽略这个container和verdi_supply的安装,只需安装其它步骤正确安装vcs和verdi即可。);
2,安装版本小于等于verdi的vcs,并设置好VCS_HOME和PATH;
3,确保vcs可以正常执行,即运行时不报动态库缺失;
4,安装verdi;
5,设置VERDI_HOME和PATH;
6,安装verdi_supply,在安装时填写正确的verdi的安装路径。(经大佬提醒,有vcs的不需要安装supply,所以可以忽略这个container和verdi_supply的安装,只需安装其它步骤正确安装vcs和verdi即可。)

网友A:
---------------------------------------------------------------
What is Verdi Supplementary Package?
---------------------------------------------------------------
Verdi Supplementary Package is a special package for users who
do not have VCS installed, cannot install VCS or who can access VCS,
but the version is older than T-2022.06-SP2-1 and cannot update it.
Downloading and installing the Verdi supplementary package will allow
users to use Vericom Advanced Mode after installing it which will
create a VCS compliant KDB for advanced Verdi features.

结论是supp包不需要安装

网友(点评):
正确答案。

网友B:
不知道这个supply包有什么用,需要把supp的路径导入到环境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supply包有什么用,需要把supp的路径导入到环境变量吗?

看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 is Verdi Supplementary Package? ...

感谢解答

网友:
OK,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