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后仿提取了calibreview后每次跑都报错,或者是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25-05-15):
为什么后仿提取了calibreview后每次跑都报错,或者是输出一直为0

如果check and save calibre文件跑出来就是0

如果check and save calibre文件跑出来就是0

不check and save跑出来就报错

不check and save跑出来就报错

网友:
是不是寄生提得有问题,检查一下calibreview中的器件以及上述报error的器件是否正常

网友A:
大概率是没提出来,或者LVS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没提出来,或者LVS没过?

DRC和LVS都跑过了,calibre的两种提取方法和spectre的一种提取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和LVS都跑过了,calibre的两种提取方法和spectre的一种提取方法都试过了

看一下提取的网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和LVS都跑过了,calibre的两种提取方法和spectre的一种提取方法都试过了

看看calibre有没有电路,会不会是空的?

网友:
看着像是没填cellmap

网友:
1.看一下网表,cell map对不对
2.试试No RC提取,看看结果怎么样。
3.前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