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的sfdr很低

楼主(2025-05-15):
最近在学习搭建一个500ks/s的采样保持电路,使用了如下的栅压自举开关,但是它的sfdr很低

网友A:
报错显示仿真时间不够,楼主仿真时间是多少呀?是不是不到514.1us?

网友:
可能要手动调一下仿真的步长,频率比较低的时候,自动设置的步长会比较大,正弦波本身可能频谱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感谢

像楼上说的,可以顺便测一下输入信号源的enob,如果也低说明步长太大,可以手动设置max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显示仿真时间不够,楼主仿真时间是多少呀?是不是不到514.1us?

是的是的,多谢多谢,我只跑了51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