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版图时发现原理图出现未知参数l_sweep,但是原来没有

楼主(2025-05-16):
我做版图到LVS时发现原理图中出现未知参数l_sweep,这是什么情况,我原来L的参数都是设置好的

网友A:
看样子就是设计时拿不准l应该取多少,设了个变量,靠仿真来找最优值,仿完忘了将最优值调回来。

网友B:
谁做的电路找谁,如果是你做的,那你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设计时拿不准l应该取多少,设了个变量,靠仿真来找最优值,仿完忘了将最优值调回来。 ...

感谢,我同学设的忘改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做的电路找谁,如果是你做的,那你就改改

感谢,我同学设的忘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