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MIC18的工艺,安装PDL时候选择了40K的顶层金属MTT2,但是没有MTT2到M5的孔

楼主(2025-05-16):
SMIC18的工艺,本来一直用的是9K的顶层金属,但是迫于供电电流较大更换成40K的顶层金属,现在重新安装了一下pdk,选择了40K的顶层金属来使用,但在实际画版图时候没有找到MTT2和M5两个层连接的孔,手册上表明使用TV孔,但画版图时候画上TV和M5显示的是未连接。这种情况要怎么使用MTT2这种40k的顶层金属呢?

网友A:
createvia里没有相关的孔定义?有的话你调出来看下不就好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工艺,不过一般改变设置之后顶层金属都是直接替换的,你那为什么会多一层需要打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via里没有相关的孔定义?有的话你调出来看下不就好了

createvia里面只有M6到M5的孔,就是从物理角度上来说我知道M6和MTT2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厚度不一样,V5理论上也是能直接连接上的,但是版图会显示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工艺,不过一般改变设置之后顶层金属都是直接替换的,你那为什么会多一层需要打孔呢? ...

我更换完设置以后M6还存在,MTT2也存在,它这两个层就是用来标识不同厚度的顶层金属,他没有直接替换所有的顶层金属M6为MTT2,正常来说是都会直接替换掉吗?第一次干到一半重新换金属层设置不太懂

网友A:
你看下版图里面M6的间距、线宽跟MTT2的一样不,一样的话,就是版图你还是用M6,后续fab处理的时候会把这个转换成MTT2

网友C:
重新安装之后,连接关系的layer会变,可以到lvs rule中对应metal option中查看定义,另外,smic18一般是用tv1或者TV2,不过自动打孔会根据他tf定义打孔,你自动打孔也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之后,连接关系的layer会变,可以到lvs rule中对应metal option中查看定义,另外,smic18一般是用t ...

自动打孔直接报错报的没有对应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版图里面M6的间距、线宽跟MTT2的一样不,一样的话,就是版图你还是用M6,后续fab处理的时候会把这个 ...

好像还真是这个逻辑,它用的全是MTT2的规则,但是管自己叫M6

网友:
1、lay库重新关联一下pdk库,2、lvs file里面的定义改了吗,3、不行就重启vt

网友:
这个孔有没有可能叫MTT2_M5,这个层次叫TV1或者TV2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真是这个逻辑,它用的全是MTT2的规则,但是管自己叫M6

就是这样的,你原来M6是顶层金属,改完了之后M6还是顶层金属,不会换成别的名字,只不过新的M6会遵循新的DRC,FAB加工的时候M6就已经跟旧的M6不一样了。

网友D:
DRC规则给你换成了40K厚金属的的DRC,但layer用的应该还是M6(如果是六层金属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C规则给你换成了40K厚金属的的DRC,但layer用的应该还是M6(如果是六层金属的话) ...

所以你更换了PDK这里的M6就是你所需要的MTT2厚金属(可以看看DRC规则是否已经替换为MTT2的最小rule),后续FAB给你填的表里也会让你填写顶层金属厚度,他们就会按之生产,用M6画就可,所以就是5~6的孔

网友:
这个东西最关键的问题,你要看你安装的PDK是什么类型, 有可能是你安装的PDK都不对
你看你的PDK安装包的名字 如果说你的PDK的安装名字就是1P6M-5lc-1Top 那就相当于你的M6就是顶层金属,就不会有MTT2,如果你的PDK安装名称显示是1p8m-6lc-1top-1u-1ALPA 的话,才会存在你所谓的MMT2,这些,根据你的描述你PDK大概率是1P5M-5lc-1top 只是给你了M6两个选项而已,所以你的顶层还是metal6,不是mtt2,当然打不下去孔了。
同理,这些东西都可以在design RULE里面找到,看一下你的PDK就好了
最后,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