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自动化脚本求助

楼主(2025-05-16):
由于做了很多cell, 每次手动为每一个cell 做DRC LVS PEX 以及后仿真感觉很重复并且消耗时间,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脚本可以批量自动化进行每个cell的后仿真工作呢?应该用什么脚本语言呢?Python是否可以实现?有没有相关的第三方库呢?

网友A:
可以的,perl,tcl,python都能实现,shell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perl,tcl,python都能实现,shell也可以,

好的,谢谢,请问您能给一些参考的例子吗?

网友:
其实shell脚本就够用了。
首先需要会用纯命令行跑完一个cell的流程。
然后将这个流程中用到的文件存成“模板”。将其中的与cell有关的内容用一个特殊的不会重复的单词替换掉。
然后在shell脚本中,用for循环,在循环内用sed的查找替换命令就可以将模板中的相关信息替换为与单元对应的信息。生成新的文件。再去用这些新的文件跑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eetop.cn/space-uid-1462375.html
看看着火了写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