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学习

楼主(2025-05-16):
各位大神好,读DC stduent到这里时,对它的这个例子很疑惑:
如果看Launches和Captures,那么FF1和FF2的时钟肯定是有延迟的,而且FF2的更早一些?
周期=2,FF2的第一个时钟上升沿岂不是在0.22处,比源时钟延迟都要小?

网友A:
很正常的,CTS之后,Launch寄存器的clock延时和Capture寄存器的clock延时在物理上并不能确定相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CTS之后,Launch寄存器的clock延时和Capture寄存器的clock延时在物理上并不能确定相对关系 ...

大神你好,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可以理解Capture寄存器比Launch寄存器的clock早一些,
但是这条约束 是否会让所有Clk clock下的寄存器时钟上升沿都在0.3以后呢?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max 0.3 [get_clocks Clk]

网友:
“周期=2,FF2的第一个时钟上升沿岂不是在0.22处,比源时钟延迟都要小?”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可以理解Capture寄存器比Launch寄存器的clock早一些,
但是这条约束 是 ...

-max是用于最大延迟分析的,一般是setup检查

网友:
你需要把setup max 和hold min分析独立出来,他俩并不是同样的路径,都独立看待比较好

网友:
clock_uncertainty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