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部分PGuardring接电源不是接地

楼主(2025-05-16):
PGR不应该是接地的吗?我的大部分PGR都是接地的,但是有个别几个是接电源,而且是在同一个管子设置了≥1个multiplier的情况下,这个管的不同multiplier的PGR不同,希望大佬能帮孩子解答一下

网友A:
layers不放出来,是让别人猜什么layer吗

网友B:
接什么电位看电路,不要老关注layout上的net信息,这个有时候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s不放出来,是让别人猜什么layer吗

这是我这部分的所有layers

AA、SP、CT

AA、SP、CT

M1、M2、M3

M1、M2、M3

NW、GT、DNW、MOSCKT、DNWTR、NFDMK

NW、GT、DNW、MOSCKT、DNWTR、NFDM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什么电位看电路,不要老关注layout上的net信息,这个有时候会错的

我把Vss接上去后会有个×,这个可以不管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Vss接上去后会有个×,这个可以不管吗?

长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长这个样子

上面是正常的Vss,下面是layouot中显示Vdd的位置

网友A:
为啥我看着像是pmos啊,psub放在了nw里面了?还有dnw?而且mos 4端接一起了,有电路图吗,我有点懵,是接了中间电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着像是pmos啊,psub放在了nw里面了?还有dnw?而且mos 4端接一起了,有电路图吗,我有点懵,是接了 ...

是PMOS,我用的p18_dnw_4t_ckt和n18_dnw_4t_ckt

这是pmos

这是pmos

这是nmos

这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着像是pmos啊,psub放在了nw里面了?还有dnw?而且mos 4端接一起了,有电路图吗,我有点懵,是接了 ...

我拍的是dummy,所以四段接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MOS,我用的p18_dnw_4t_ckt和n18_dnw_4t_ckt

“且是在同一个管子设置了≥1个multiplier的情况下,这个管的不同multiplier的PGR不同”,这句有点脑补不出来。能把mos的电路贴出来吗,能看出来pmos接的是中间电位,但是呢,一块dnw上面只能有一个vdd,你拉开距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着像是pmos啊,psub放在了nw里面了?还有dnw?而且mos 4端接一起了,有电路图吗,我有点懵,是接了 ...

我的器件自带GuardRing,我拍的图里面GuardRing是自带的,抱歉大佬,我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是在同一个管子设置了≥1个multiplier的情况下,这个管的不同multiplier的PGR不同”,这句有点脑补不 ...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layout放大后的

我把那个管子拆开复制了一下,这几个dummy是同一个复制来的

我把那个管子拆开复制了一下,这几个dummy是同一个复制来的

这边上的10个管子是我的dummy

这边上的10个管子是我的dummy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layout放大后的

这10个dummy里第二三排GuardRing让接Vdd,但是其他几个又让接V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10个dummy里第二三排GuardRing让接Vdd,但是其他几个又让接Vss

电路中的dummy mos,没有给wire打label。schematic会自行给他们命上不同的名,相当于各自floating,并且isonw还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layout放大后的

电路一出来,问题就清楚了。你电路中的dummy,应该把所有的连线都命名成同一条线,你现在是默认的,check and save 一下,每条线都是不同的名字,肯定就报错了,layout中你是接一起的,电路是分开的,对应不起来,肯定报错,而且layout最好不要自带sub,一是面积大,二是应该用sub 环,而不是单独的一小块su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的dummy mos,没有给wire打label。schematic会自行给他们命上不同的名,相当于各自floating,并且i ...

标记Vdd的地方我接Vss的话会给我打上一个×,这个是可以不管吗?还是要怎么调试才能让原来标记Vdd的地方标记V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layout放大后的

你加dummy的方式没有作用,独立的dummy只有增大面积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记Vdd的地方我接Vss的话会给我打上一个×,这个是可以不管吗?还是要怎么调试才能让原来标记Vdd的地方 ...

电路中把你需要接到vdd或者vss的dummy mos 的wire打上相应的label,check and save,然后转到layout重新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dummy的方式没有作用,独立的dummy只有增大面积的作用

谢谢大佬解答,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把Schematic里的同一个dummy线接在一起组成同一个net,然后check and save,然后再在layout里接线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把Schematic里的同一个dummy线接在一起组成同一个net,然后check and sav ...

这种做dummy连线的方式了解一下,说实话,我对你的display颜色有点不适应,看不出来具体怎么样,全都是猜的,看不出来dnw nw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把你需要接到vdd或者vss的dummy mos 的wire打上相应的label,check and save,然后转到layout重新 ...

是label直接是vdd或vss的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layout放大后的

把自带的sub关了吧,你好多sub都是断开的,只靠AA连接,阻抗很大的。找个公司的师傅给你看一下,layout层次多,还有display的原因,图片很难看清楚,只能看出匹配的情况,阱之类的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label直接是vdd或vss的意思吗?

是的,但是要注意isonw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带的sub关了吧,你好多sub都是断开的,只靠AA连接,阻抗很大的。找个公司的师傅给你看一下,layout层 ...

好的,麻烦大佬了,关掉环可以只关掉dummy的环吗?还是不管是什么全部都要关掉,我是大学生,版图这里基本全自学,老师挺忙基本已读不回,只能上网问前辈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是要注意isonw的电位。

嗯嗯,万分感谢大佬答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大佬了,关掉环可以只关掉dummy的环吗?还是不管是什么全部都要关掉,我是大学生,版图这里基 ...

所有的都关掉,需要什么再加什么ring,养成好习惯,还能减少面积,增大匹配度。等你毕了业进公司,别人一看就惊呼,**,好**。0基础自学有点难,会走很多弯路,老师太不负责任了。进公司后,大家都忙,很少有那么多时间分出来再教你,多看一下design rule里面的剖面图和俯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都关掉,需要什么再加什么ring,养成好习惯,还能减少面积,增大匹配度。等你毕了业进公司,别人一 ...

嗯嗯,谢谢大佬能花这么多时间解答我的疑惑,真的非常感谢,祝大佬诸事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
我看着怎么是pmos放在psub里,然后pmos上面放个衬底,外面围了个环,好乱啊,没有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