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老哥帮忙看一下怎么摆器件

楼主(2025-05-16):
这个BG我摆成这样行吗,绿色的是电阻,电阻能随便放吗,有没有好一点的摆法

网友A:
可以把电路也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路也贴出来看看

大概就这样,管子的话上面一排是电流镜,下面的中间是差分对,其他应该没啥注意的吧,三极管应该就这样摆

网友B:
不行,电阻和BJT都得匹配

网友C:
BJT和电阻匹配,四周加dummy;主要的信号线加屏蔽线

网友D:
电阻需要匹配,而且要放在一起,加dummy,或者跟电路沟通

网友:
匹配的BJT对应的电阻也要匹配,电路中信号线先过个电容再到最后的(右下角)的buffer出去,这个电容可以作为一段导线来用,要让信号线顺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需要匹配,而且要放在一起,加dummy,或者跟电路沟通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JT和电阻匹配,四周加dummy;主要的信号线加屏蔽线

感谢

网友:
电阻 三极管放一块  电路放一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行,电阻和BJT都得匹配

BJT需要匹配,我知道,但是电阻为啥要匹配,求大佬给讲一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JT需要匹配,我知道,但是电阻为啥要匹配,求大佬给讲一讲

分压电阻的匹配是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精度,抑制工艺偏差和温漂,还可以减小梯度效应的影响。你可以用共质心匹配:将电阻拆分为交叉排列的子单元,抵消线性梯度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压电阻的匹配是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精度,抑制工艺偏差和温漂,还可以减小梯度效应的影响。你可以用共质 ...

明白了,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