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aurus的lic可以用source执行,但lmgrd无法识别

楼主(2025-05-16):
各位大佬,

小弟最近在折腾sentaurus 2022,尝试使用了:
./pubkey_verify -y
./synopsys_checksum -y
./SynopsysMonoSlayer -a

制作的lic格式如下:
SERVER rhel79-sps22 000c298bb9c7 30000
DAEMON snpslmd /SPS_2022/scl/2021.12/linux64/bin/snpslmd

INCREMENT 3D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000c298bb9c7 SIGN2
INCREMENT 3P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000c298bb9c7 SIGN2
INCREMENT 8alaxy-Zroute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000c298bb9c7 SIGN2
INCREMENT A3200DX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000c298bb9c7 SIGN2
INCREMENT A42MX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000c298bb9c7 SIGN2
INCREMENT A500K snp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000c298bb9c7 SIGN2

然后尝试启动swb,环境变量如下:
#################################################################################
# The following settings are for synopsys
#################################################################################

# set licens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SYNOPSYS_DIR/license/synopsys.lic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30000@rhel79-sps22

# scl
export SCL_HOME=$SYNOPSYS_DIR/scl/$SET_SCL_VERSION
export PATH=$SCL_HOME/linux64/binPATH

# sentaurus
export SENTAURUS_HOME=$SYNOPSYS_DIR/sentaurus/$SET_SENTAURUS_VERSION
export PATH=$SENTAURUS_HOME/binPATH

发现SNPSLMD_LICENSE_FILE指定lic路径可以正常起swb,但用"端口@host"这种形式就不行。

lmgrd启动后日志如下:
1:38:45 (snpslmd) XC4000EX     XC4000L         XC4000XL
1:38:45 (snpslmd) XC4000XLA    XC4000XV        XC5200
1:38:45 (snpslmd) XC9500               XC9500XL        XC9500XV
1:38:45 (snpslmd) xp           xsim            XVCSDebugger
1:38:45 (snpslmd) XVCSiDebugger        XVVCDebugger    yopsys-Release
1:38:45 (snpslmd)
1:38:45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1:38:45 (snpslmd)
1:38:45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38:45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58157
1:38:45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ACAD  adalmd  anagram  arcd  atrenta  avantd  CADABRA  chrysalisd  cowared  doradod  EPIC  eved  extremed  hscd  innologd  ISE-TCADd  knights  magma  metasoftd  mwflexd  nassd  nsysnvs  numeritchd  pdld  perflmd  riod  saber_dmn  sandwork  sclmgrd  sigmacd  SIINT  simple  snpsOEM1  snslmgrd  ssilmd  synforad  synopsysd  synplctyd  targetld  TAVEREN  TE_CATS  tmald  vastlmd  vcsd  wlld
05/16/2025 01:38:45 (snpslmd) ------------------------------------------------------------------
05/16/2025 01:38:45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5/16/2025 01:38:45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5/16/2025 01:38:46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05/16/2025 01:38:46 (snpslmd) ------------------------------------------------------------------

lmgrd版本如下:
lmgrd v11.16.4.0 build 252457 x64_lsb

操作系统:RHEL 7.9

请各位大佬赐教,非常迷惑。

网友A:
hi 你好,“发现SNPSLMD_LICENSE_FILE指定lic路径可以正常起swb,但用"端口@host"这种形式就不行。",现在解决了嘛?
1可以再仔细看一下环境变量里面写的路径有没有”手误“
2不知道是不是可能etc/rc.local里面没有写开机运行lmgrd那些cmd?或者etc/rc.local这个文件忘了加可执行权限了?

我之前折腾安装的时候也碰到过你说的这个情况,最后排查下来是上述两种情况或者之一造成的,希望有用

网友:
i am beat,  just wanna lie down

网友:
license 再重做。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你好,“发现SNPSLMD_LICENSE_FILE指定lic路径可以正常起swb,但用"端口@host"这种形式就不行。",现在 ...

感谢回复,检查过,lic路径正确。

网友B:
你这个就是sss和feature不匹配导致,要么启动lmgrd后用lmreread重新加载一次lic文件,要么就是用工具重做一个完整的lic文件,不要用网上不同的lic进行拼凑

网友:
没写LM_LICENSE_FILE的路径,和snp..那个一致就行

网友:
应该lic的制作工具已经不能在2022版本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sss和feature不匹配导致,要么启动lmgrd后用lmreread重新加载一次lic文件,要么就是用工具重做一 ...

感谢回复,用新的工具制作后可以了。

网友C(2025-08-13):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用新的工具制作后可以了。

老大,分享一下新的license之作工具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用新的工具制作后可以了。

该许可证的所有功能均为“未计数”,不能作为浮动许可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分享一下新的license之作工具呗!

https://bbs.eetop.cn/thread-9927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许可证的所有功能均为“未计数”,不能作为浮动许可证使用。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