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反相器放大器的增益提高

楼主(2025-05-16):
本人用的VDD=1.5V,用的理想共模反馈,仿出来最大增益只能到50dB,增益相位曲线如上图所示

我看论文上的增益相位公式如下

论文上的增益达到了85dB,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已经尽可能的增加共源共栅管的L还是只能到50dB。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反相器共源共栅运放怎么做到80dB的,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得仔细调好vbn和vbp才行,保证vth>两个vod。因此这个cascode不实用,又限制摆幅,难以满足全部工艺角,纯粹为了论文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仔细调好vbn和vbp才行,保证vth>两个vod。因此这个cascode不实用,又限制摆幅,难以满足全部工艺角,纯粹 ...

谢谢大佬解答,我是一个小白,最开始没发现左边电流镜都不能正常工作,就换成了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如下图所示

大佬您说的Vth>两个Vod没明白,是偏置电压Vbn和Vbp必须大于2Vod+Vth的意思吗,以满足MN0、MN2、MN4这几个管子叠起来的电压余量消耗?
我现在确实是在做论文,摆幅的要求我这倒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