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种单端输出折叠共源共栅有啥区别?

楼主(2025-05-16):
请教下各位!谢谢

网友:
插个眼,个人感觉是输出节点要求的高低摆幅不同吧

网友A:
插个眼,没看出来有啥区别

网友B:
看输入差分对的两个漏极看到的阻抗,右边的阻抗不对称大一些,因此系统失配也大一些。
所以左边的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差分对的两个漏极看到的阻抗,右边的阻抗不对称大一些,因此系统失配也大一些。
所以左边的比较常用 ...

这位大佬说的正确,大家有兴趣可以在sansen书上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差分对的两个漏极看到的阻抗,右边的阻抗不对称大一些,因此系统失配也大一些。
所以左边的比较常用 ...

正解!膜拜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个眼,没看出来有啥区别

踢踢踢踢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佬说的正确,大家有兴趣可以在sansen书上找到

今天才看了这里,但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唉,读书虽然学了,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忘记或者没有意识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差分对的两个漏极看到的阻抗,右边的阻抗不对称大一些,因此系统失配也大一些。
所以左边的比较常用 ...

左边的阻抗不对称也很大的。

系统失配是看直流状态,不是看AC特性。比如,失调电压。

两种电路的电流镜都会引入零极点对。由于右图是NMOS管,CGS电容相对较小,零极点对频率更高。另外,右图的次极点会更高些。

详细情况还是需要通过推导传递函数,严格论证。

个人感觉右边电路更好。
补充:右边电路会少一个偏置。
补充仿真验证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阻抗不对称也很大的。

系统失配是看直流状态,不是看AC特性。比如,失调电压。

考虑到N管尺寸小,从速度上是右边好点,但差异很小。

这点阻抗不对称其实也影响了PSRR,这个差异应该会有几个db。

网友:
PSRR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