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亮的问题,是哪里的设置不对吗

楼主(2025-05-16):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亮的我眼睛都快瞎了,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

delete all markers 没有用 XL关闭和打开也没有解决
重启了一次 第二次还是这样

网友A:
Connectivity-Incomplete Nets-Show/Hide All
点第一次应该会全亮,点第二次就全灭了。

网友B:
咋弄出来的?是display问题?还是highlight问题

网友C:
很像是不同工艺弄混了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弄出来的?是display问题?还是highlight问题

应该不是display的问题。
我刚打开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对某根线操作之后,和这根线有关的地方就自动高亮了。

我想关闭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像是不同工艺弄混了的结果

我只加载了一个工艺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display的问题。
我刚打开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对某根线操作之后,和这根线有关的地方就自动高亮 ...

options--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highlight

这里我的也是关闭的

网友:
实在不行删掉高亮的那根线再从新画回来,或者是选中copy一份出去

网友D:
Objects 去选 Markers

楼主:
引用 网友D:
Objects 去选 Markers

是要delete all markers吗? 如果是的话 没有效果 如果不是 我要选择那个选项?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飞线的anntation browser的问题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飞线的anntation browser的问题嘞?

我不太了解这个annotation browser
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 他认为连接错误的线条是会出现一直高亮的情况 也许是在我没有完成连接之前他认为不完整所以报错?
稍微有点区别的是 这种annotation browser的情况出现了两个电阻的简图,但是之前没有出现。
不过这已经是最接近的了
另外今天下午因为某种意外,出现了治标的办法
打开两个顶层,一个进去画模块 出现高亮取消不了的情况就从另一个版图x进去再出来,高亮就消失了
虽然我还是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

annotation browser

annotation 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飞线的anntation browser的问题嘞?

并不是这个 今天又试了一下 高亮的线在这里没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vity-Incomplete Nets-Show/Hide All
点第一次应该会全亮,点第二次就全灭了。 ...

发现确实有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