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高压输出降低

楼主(2025-05-16):
一个电荷泵输出端连接一个电容,可以正常输出9V电压,但如果连接一个pmos的源极,输出只有2.5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说明驱动能力不足。泵上去的电荷赶不上消耗的电荷。
增加电容、减小开关导通电阻、提高工作频率。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