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T 压缩求助

楼主(2025-05-16):
有没有哪位大佬来指导一下,我在底层模块做了EDT 压缩,现在在二级模块中进行EDT压缩时,用什么命令让TK工具自动把底层模块的EDT 相关端口拉到顶层,最好能再增加个打拍。

网友:
好像没有直接的命令这么做吧? 自己手动连出去?

楼主:
我是先用dc 做好scan 再用tessent 来压缩的edt,在tessent的定义中,应该属于Post-Synthesis EDT IP Creation flow。

网友(2025-07-06):
引用 楼主:
我是先用dc 做好scan 再用tessent 来压缩的edt,在tessent的定义中,应该属于Post-Synthesis EDT IP Creati ...

这个只是逻辑层次不同而已,应该很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