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ultipart path创建Guardring后,shift+g自动生成的保护环CT孔间距问题

楼主(2025-05-16):
按照网上教程使用Multipart Path创建了保护环,设置如下,然后对画好的版图按shift+g自动添加保护环,这些CT孔的间距是随机的,也不对齐,看着很难受,这个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怎么设置能让其美观,并且不会对实际生产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没任何影响。觉得不好看的话,在创建Ring时,可以将cont的间距设置成固定间距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任何影响。觉得不好看的话,在创建Ring时,可以将cont的间距设置成固定间距就好 ...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把ring属性里的gap从minimum改为distribut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ing属性里的gap从minimum改为distribute试试

这个就是distribute下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