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相关问题

楼主(2025-05-16):
200资产
只使用栅压自举开关与采样电容尚能完成采样,虽然精度只有8bit,但是使用电荷转移式采样保持电路之后输出不对了

二级运放

二级运放

栅压自举开关

栅压自举开关

楼主:
有大好人能解决一下吗

网友:
输出接个负载试试

网友:
看结构,如果工作正常的话,采样阶段的输出是运放输入接地时的输出共模电平Vcm,转化阶段输出Vcm-Vin。首先要检查一下运放有没有正常工作,输入直接接地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你这里运放的一个输入端直接接地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