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的lvs过不了

楼主(2025-05-17):
本人在学习电阻的版图匹配,简单搭了一个,画完版图之后lvs过不了,报错如下,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我的理解是他报错我没有GND
但是我的原理图中也没有设置GND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你们新手画版图没人教吗?这不是错误

网友:
建议去b站找个免费的模拟版图教学看下,这个warning一般不管,报错不在这个menu

网友:
这个不用管,有笑脸就行

网友:
这个是没有定义电源地,解决:rule里定义一下你的电源地名字,记得加通配符号。如:?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