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输出拆分成多个单bit输出

楼主(2025-05-17):
如上图,如何将上图的输出引脚sum<3:0>拆成三个sum[3]、sum[2]、sum[1]、sum[0]四个单bit输出

网友:
给线命名,比如就叫sum<3:0>,然后在需要分别连接的地方分别叫sum<3>、sum<2>、sum<1>、sum<0>

网友:
如果不改变symbol的输出端,像二楼所说,直接将需要的label为sum<X>,即可对应第X位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