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A代码仿真疑问咨询

楼主(2025-05-17):
我在用verilog-A代码描述一个晶体管,代码中基本只了描述电压和电流,随后我将其弄成一个symbol,在virtuoso中的spectre仿真器上仿真电路,我的电路中有一个节点是“浮空”的(比如将我晶体管的源端接放大器的反向输入,在这里我先接用晶体管的栅端代替)。但随后仿真我发现这个节点的电压会不正常,会跟随漏端的电压(或者栅端的电压)。比如下图在瞬态仿真中,我一开始让M0和M2都是关断的,VDD为高电平,VSS为低电平,但从仿真图一看发现下面那条线的电压莫名其妙的被拉到VDD了,同样M2的漏端电压也别拉到VDD了。这实在让我搞不懂,我所有的晶体管的都是用verilog-A写的,逻辑应该都是没问题的。部分代码如下所示。按道理来说,仿真器仿真到一个浮空点的电压默认一开始不应该是0吗?
希望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从贴的代码中没看到id怎么赋值的,但是我想你建模的不会是一个理想开关似的MOS管吧,只要VDS>0,就存在ID吧(哪怕这个ID可能非常非常小)?但是栅极可是真正理想的绝缘,不存在直流电流的。所以M0和M2的源端并不是绝对意义的浮空。对于电路中绝对意义浮空节点,如果电路所有激励都是直流源,你给浮空节点任意指定一个初值,这个初值都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但是你这个电路里“浮空节点”不具备这个特性,即使你给赋初值0,它也会在微弱的id下慢慢上升,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无限接近VDD。

网友B:
自带库里本就有理想mos的veriloga模型,没必要自己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库里本就有理想mos的veriloga模型,没必要自己写一个。

我想写的是TFT,不是MOS,至于为什么要重新写一个是因为电流之类的建模方程跟MOS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贴的代码中没看到id怎么赋值的,但是我想你建模的不会是一个理想开关似的MOS管吧,只要VDS>0,就存在ID吧 ...

以上是M2管的电流方程,就是一个简单的平方律模型,外加一些电荷模型。第二张图可以看到我的VDD一开始给的是10V,V_bg也就是M1的开关信号,-5V时是关的(虽然有微小的电流,如橙色线所示),紫色线是M2漏端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我接了一个很高的阻抗到VSS,VSS=5V),但可以看到天蓝色线,也就是我说的异常点,从瞬态仿真一开始就是3.8V,但明明我的M1管一开始没开启,这个电压究竟是怎么得来的?有时还是出现像我刚开始说的,VDD是多少伏,这里的电压就是多少伏。我不清楚仿真器一开始究竟是怎么求解这个节点的电压的,但据我所知,spectre仿真器对于一个“浮空的节点”应该是赋予0V的吧?(一开始M1是关的,可以认为源端浮空吧?)scan_2是M2的开关信号。
难道就因为有电流的存在(虽说一开始关断,但可以看到还是有10fA左右的电流),就会对“浮空的节点”赋予一个“奇怪”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贴的代码中没看到id怎么赋值的,但是我想你建模的不会是一个理想开关似的MOS管吧,只要VDS>0,就存在ID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是M2管的电流方程,就是一个简单的平方律模型,外加一些电荷模型。第二张图可以看到我的VDD一开始 ...

一点不奇怪呀,事实上就应该是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不奇怪呀,事实上就应该是VDD。

为什么?求教。
那我要让其为“低电平”作为初始状态,我该怎么办?我目前用的方法是加一个100T的下拉电阻,请问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求教。
那我要让其为“低电平”作为初始状态,我该怎么办?我目前用的方法是加一个100T的下拉电 ...

如果只是仿真,直接设初始状态就行。如果是想设置电路实际工作的初始状态,那需要再加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不奇怪呀,事实上就应该是VDD。

是因为你上面所说的,vds大于0,有电流,所以仿真器在对“浮空节点”求解的时候会让其等于VDD?然后就是我在波形图上看到的结果(就像瞬态仿真,一开始那个节点就等于VDD了)。

网友:
关键的两点:
1. 你所说的“浮空节点”并不浮空,只能说是高阻节点。
2. 初值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方程求解的初值,这个一般随机选取,典型就是0。其二是电路初始状态,它是通过求解KCL、KVL方程得出来了。你这里显然是后者。只有真正完全浮空(任何电压下各个支路都不存在电流)的节点,KCL、KVL才能有多个解。对于你贴的电路中的“浮空”节点,解KCL、KVL方程,只能有唯一的解。因为任何其他值都会导致KCL不成立。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