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mmetric bandgap

楼主(2025-05-17):
这是两个无运放的bandgap,第一张图是采用了对称匹配以保证更小的失调电压,就相当于有op型的BGR减小op的Vos,这张图能理解,但是下一张图这个变形就看不懂了。

原出处:return to innocence,在blog里搜索关键词symmetric就行。
有无大佬做过类似的设计或者知道这种结构的论文出处

网友:
为了更理想的对称吧,取消vds的影响。其实意义不大,这时候影响最大的是vgs的失调。

网友A(2025-08-15):
Y. -H. Lam and W. -H. Ki, "CMOS Bandgap References With Self-Biased Symmetrically Matched Current–Voltage Mirror and Extension of Sub-1-V Design,"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 Systems, vol. 18, no. 6, pp. 857-865, June 2010, doi: 10.1109/TVLSI.2009.2016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Y. -H. Lam and W. -H. Ki, "CMOS Bandgap References With Self-Biased Symmetrically Matched Current–V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