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80nm版图中rndifsab电阻版图该怎么连接

楼主(2025-05-17):
图一是该电阻版图,用大电阻时有好几条,我用版图自动连线,他给我剩一个端口没连,跑DRC一直提示M1面积不够,想问一下大佬,这个端口要怎么连。好像增大M1面积不太现实

左边M1没连接一直报错

左边M1没连接一直报错

楼主:
占楼,有没有大佬知道,就是左边绿色接触孔外面的M1怎么连,是要将大电阻两条红色有源区串联吗

网友:
换双孔连接吧,我们一般都是双孔连出来,这样金属面积应该就不会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