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Check CBM.W.2如何解决

楼主(2025-05-17):
具体报错:

出错的地方是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是直接从工艺库导出来的,我没有对他进行除了接线以外的操作,同时我的电路中还存在一个和此对称的电容,但是进行DRC验证的时候并没有对称电容的报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容尺寸太大了,原理图的问题,需要大电容时用几个小些的电容并联。
至于另一个不报错,那是因为你使用的Hierarchy模式,只报一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尺寸太大了,原理图的问题,需要大电容时用几个小些的电容并联。
至于另一个不报错,那是因为你使用的H ...

我懂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