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电阻求助

楼主(2025-05-17):
原理图中电阻是串联,segments=10,准备做两个电阻匹配

试了两种方法画电阻匹配版图

第一种是直接导入,然后Q一下器件,将segments改为1,然后copy之后摆放和连线,lvs丝滑通过

第二种是在Option-Layout XL中修改,添加上segments,这样导入的电阻确实是分散的,但是他的端口飞线还是并联关系,连线之后lvs过不了,这怎么解决?

网友A:
它显示的是电阻两端的net,你要串联就依照串联的方式把它接上,串并联全看你的接线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显示的是电阻两端的net,你要串联就依照串联的方式把它接上,串并联全看你的接线方式啊
...

我按照串联的方式连线了,但是lvs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显示的是电阻两端的net,你要串联就依照串联的方式把它接上,串并联全看你的接线方式啊
...

会报这样的错误,但我检查了连线,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报这样的错误,但我检查了连线,感觉没有问题

你这是电阻个数对应不上,查查接线,没问题刷一下看看是不是线路更新了,XL出来的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