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求助

楼主(2025-05-18):
SMIC18ee的工艺库,这边打的通孔一直在DRC报错,VIA4.1报错,但是这边Via4的长款已经最小值改不了在通孔设置里改不了了,该咋解决呢?这个孔是m4到m5的孔,前面需要连接一个电容,电容是m6的连接线。

网友:
1:PDK和你drc rule file是匹配的吗?  2:如果PDK是对的话,你drc rule file里top metal选项核metal层数选项改成和pdk对应的吗。

网友:
大概率是1楼说的问题